2410的nand flash 启动问题

楼主(2008-03-20):
(无正文)

网友A:
2410支持2种启动方式

2410可以从NOR FLASH启动或是NAND FLASH启动。大家都知道,程序不可以直接在NAND FLASH上执行。所以,2410提供了叫STONE的一个STEPPINGSONTE的东东。建议LZ看一下2410的数据手册,搜索:STONE

网友B:
处理器的管脚OM1:0选择NOR还是NAND的启动

网友C:
是这样的

2410的BOOTLOADER之所以可以放到NAND上,是因为NAND控制器可以自动把FLASH中的前4K程序导入内部RAM,这个是处理器自己完成的,不用做程序,而我们要做的是在程序的最开始初始化各种控制器,并把‘剩下’的代码拷贝到内存

如果你有了引导程序,这些就不用做了。。

*********************************************
*             飞凌嵌入式                    *
*         www.witech.com.cn                 *
*********************************************

楼主:
谢谢上面三位

我现在的问题是
我现在的启动代码并不是在nand flash 上用的,而是下到nor flash上的,既然2410有nand flash控制器,我想是不是应该在什么地方配置一下控制器呢?
是不是应该在下面程序的地方给nand flash控制器写入合适的值?我现在清楚nand flash和nor flash的区别,但对于在两种flash上的启动代码的区别不是很清楚,请高手详细赐教

memwrite 0x53000000 0x00000000  ;WTCON     disable watchdog

memwrite 0x4A000008 0xFFFFFFFF    ;intmsk    disable interrupt
memwrite 0x4A00001C 0x000007FF    ;INTSUBMSK

memwrite 0x4C000014 0x3         ;CLKDIVN  设置pclk和hclk
memwrite 0x4C000004 0x0005c042  ;0x000A1031      MPLLCON

memwrite 0x56000070 0x00280000  ;GPHCON
memwrite 0x56000078 0x00000000  ;GPHUP

memwrite 0x48000000 0x22111110  ;BWSCON
memwrite 0x48000004 0x00000700  ;BANKCON0
memwrite 0x48000008 0x00000700  ;BANKCON1
memwrite 0x4800000C 0x00000700  ;BANKCON2
memwrite 0x48000010 0x00000700  ;BANKCON3
memwrite 0x48000014 0x00000700  ;BANKCON4
memwrite 0x48000018 0x00000700  ;BANKCON5
memwrite 0x4800001c 0x00018005  ;BANKCON6
memwrite 0x48000020 0x00000700  ;BANKCON7
memwrite 0x48000024 0x008e0459  ;REFRESH
memwrite 0x48000028 0x000000B2  ;BANKSIZE
memwrite 0x4800002c 0x00000030  ;MRSRB6
memwrite 0x48000030 0x00000030  ;MRSRB7

网友D:
不需要

NAND控制器不工作,启动代码也到不了RAM,也就不会被执行。所以不需要在启动代码里配置NAND控制器。

楼主:
nand flash和nor flash 的启动代码一样?

网友D:
给你个代码看看

楼主:
谢谢,我先看看,有问题再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