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整数溢出的问题

楼主(2008-03-22):
在c语言中,有符号整数相加溢出的问题是可以检测的,但是无符号整数相加溢出却不知道怎么检测。
比如:unsigned int i1, i2;
怎么检测 i1 + i2 的结果溢出了?
当然在汇编里面,是很容易的,用ADDS指令,再查询CPSR寄存器的进位标志位C就可以知道结果是否溢出。但是,在c语言中如何访问CPSR寄存器?你可能想到嵌入汇编,然后查询CPSR寄存器。可是,当我查看反汇编的指令时,发现ARM C编译器把 i1 + i2 编译成 ADD R3,R2, R1;  而不是ADDS!也就是说,相加结果并不改变进位标志位,即使嵌入汇编,查询CPSR寄存器也是没有用的。
望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通常都是自己处理

网友B:
要加判断语句判断是否溢出

网友C:
if ((i1+i2)>溢出值)

网友D:
if((i1+i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