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ivi

楼主(2008-03-24):
大家好,我是初学者,我想用vivi通过usb下载代码到ram里面,但不知到哪下载这样的vivi,我看到友善vivi就是这样,我用的是达盛的,只有nandflash,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我们可以做到三种方式下载

可以通过网口,串口和USB下载

最好的方式就是用USB,快速而且方便

以前三星给了一个USB方面的DEMO,自己到网上找一下吧,可以参考一下,不算太难的

*********************************************
*             飞凌嵌入式                    *
*         www.witech.com.cn                 *
*********************************************

网友B:
vivi只是一个工具,用串口下载够用就可以啦

如果一个要支持USB,可以参考一下公版的USBDownloaderFirware

网友C:
呵呵

我觉得你有移植USB到单片机的时间什么都做完了。
如果人品好可能会幸运一些

网友D:
用USB比较方便

用USB比较方便

网友E:
自己做一个不就可以了,

bootloader一般支持串口、网口、USB、CF/SD卡下载,除了vivi,还有redboot、u-boot也支持这4种下载方式,最后一种下载速度非常快,几十兆的程序一会就下完了,中间两种方便快捷,第一种成本低。

BOOTLOADER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