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4B0的I/O口速度问题

楼主(2008-03-24):
请教各位大侠,我将44B0的PLL设为64M,而且只让他IO反转,但是测试波形发现周期最快只能到0.8US,而且是打开CACHE的情况下,当然在FLASH和RAM中运行速度更慢,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不如AVR呢,AVR都能做到0.5US,请问是否有其它设置?

网友A:
看看IO的时钟是否是单独控制的。

我原先调LPC2131的时候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后来发现是有个寄存器是用来配置IO的时钟的,改快了就好了。

网友B:
三星ARM有专门的外围时钟可以设置,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