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的sigaction对TCP连接有影响吗?

楼主(2008-03-24):
有一个tcp client程序,原来可以用的,为什么加上一个timer的sigaction就不能用了?感觉是由于timer的sigaction,导致了TCP连接断线了

可以用的程序: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struct sockaddr_in client_addr;        // 客户端(本地)的socket地址结构
    struct sockaddr_in server_addr;        // 服务器端(远程)的socket地址结构
    int client_socket;                     // 客户端socket
    socklen_t server_addr_length;
    char buffer[BUFFER_SIZE];              // 缓冲区大小
    int length = 0;

    bzero(&client_addr, sizeof(client_addr));         // 设置一个SOCKET地址结构client_addr,代表客户机INTERNET地址,端口
    client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 internet协议族
    client_addr.sin_addr.s_addr = htons(INADDR_ANY);  // INADDR_ANY表示获取本机地址
    client_addr.sin_port = htons(0);                  // 0表示让系统自动分配一个空闲端口

    client_socket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 创建用于internet的流协议(TCP)socket,用client_socket代表客户机socket
    if(client_socket < 0) {
        printf("Create Socket Failed!
");
        exit(1);
    }

    if (bind(client_socket, (struct sockaddr *)&client_addr, sizeof(client_addr))) {   // 把客户机的socket和客户机的socket地址结构联系起来
        printf("Client Bind Port Failed!
");
        exit(1);
    }

    bzero(&server_addr, sizeof(server_addr));         // 设置一个socket地址结构server_addr,代表服务器的internet地址,端口
    server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server_addr.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SERVER_IP);
    server_addr.sin_port = htons(SERVER_PORT);
    server_addr_length = sizeof(server_addr);

    while(1) {
        if(connect(client_socket, (struct sockaddr *)&server_addr, server_addr_length) < 0) {
            printf("Can Not Connect To %s!
", SERVER_IP);
            exit(1);
        }

        while(length=recv(client_socket, buffer, BUFFER_SIZE, 0)) {
            if(length < 0) {
                printf("Recieve Data From Server Failed!
");
                break;
            }

            printf("Recieve Data
");
        }

        close(client_socket);
    }
}

/**************************************************************************************/
加了timer sigaction后的程序:

struct timeval tpstart,tpend;
float timeuse;

static long int timer_count = 0;
void prompt_info(int signo)
{
      time_t t;

    if ((++timer_count)%100==0) {
        t = time(NULL);  //获取秒数表示的当时系统时间,time返回从格林尼治时间1970年1月1日0:00开始到现在的秒数
        printf("[%d]prompt_info called", timer_count);
        printf("    current time %s", ctime(&t));  //将秒数转换成字符串输出
        gettimeofday(&tpend, NULL);
        timeuse = 1000000 * (tpend.tv_sec - tpstart.tv_sec) + tpend.tv_usec - tpstart.tv_usec;
        printf("    Used Time:%f
", timeuse);
    }
}

void init_sigaction(void)
{
    struct sigaction act;

    printf("clock tick frequency is %d
",HZ);  //输出时钟滴答的频率
    act.sa_handler = prompt_info;
    act.sa_flags = 0;
    sigemptyset(&act.sa_mask);
    sigaction(SIGALRM, &act, NULL);
    gettimeofday(&tpstart, NULL);
}

void init_time(void)
{
    struct itimerval val;

    val.it_value.tv_sec = 0;         //设置间隔定时器的当前值
    val.it_value.tv_usec = 10000;    //取值要大等于时钟滴答的周期,否则仍为时钟滴答的时间
    val.it_interval = val.it_value;  //间隔计数器的初始值
    setitimer(ITIMER_REAL, &val, NULL);   //设置真实间隔定时器,定时结束后将发出SIGALRM信号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struct sockaddr_in client_addr;        // 客户端(本地)的socket地址结构
    struct sockaddr_in server_addr;        // 服务器端(远程)的socket地址结构
    int client_socket;                     // 客户端socket
    socklen_t server_addr_length;
    char buffer[BUFFER_SIZE];              // 缓冲区大小
    int length = 0;

    init_sigaction();
    init_time();

    bzero(&client_addr, sizeof(client_addr));         // 设置一个SOCKET地址结构client_addr,代表客户机INTERNET地址,端口
    client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 internet协议族
    client_addr.sin_addr.s_addr = htons(INADDR_ANY);  // INADDR_ANY表示获取本机地址
    client_addr.sin_port = htons(0);                  // 0表示让系统自动分配一个空闲端口

    client_socket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 创建用于internet的流协议(TCP)socket,用client_socket代表客户机socket
    if(client_socket < 0) {
        printf("Create Socket Failed!
");
        exit(1);
    }

    if (bind(client_socket, (struct sockaddr *)&client_addr, sizeof(client_addr))) {   // 把客户机的socket和客户机的socket地址结构联系起来
        printf("Client Bind Port Failed!
");
        exit(1);
    }

    bzero(&server_addr, sizeof(server_addr));         // 设置一个socket地址结构server_addr,代表服务器的internet地址,端口
    server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server_addr.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SERVER_IP);
    server_addr.sin_port = htons(SERVER_PORT);
    server_addr_length = sizeof(server_addr);

    while(1) {
        if(connect(client_socket, (struct sockaddr *)&server_addr, server_addr_length) < 0) {
            printf("Can Not Connect To %s!
", SERVER_IP);
            exit(1);
        }

        while(length=recv(client_socket, buffer, BUFFER_SIZE, 0)) {
            if(length < 0) {
                printf("Recieve Data From Server Failed!
");
                break;
            }

            printf("Recieve Data
");

        }

        close(client_socket);
    }
}

楼主:
刚测试,用alarm调用就不会导到TCP断开连接

刚测试,用alarm调用就不会导到TCP断开连接
用setitimer函数就会,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