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板可以带电插拔跳线吗?

楼主(2008-03-24):
比如设置FLASH和SDRAM的BANK时?

网友A:
RE

一般不会有问题。不过具体要看片子,有些片子脆弱些,有些特皮实。不过总体来说,还是稍微小心点。

网友B:
你的例子真狠

最好别动重要的。普通的能好些

网友C:
?

有些跳线是可以拔的,
有些只能掉电后才能拔!

网友D:
回复楼主

可以的..我公司的板子在带电与不带电的情况下都可以..

请浏览www.trans.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