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的时钟...

楼主(2008-03-25):
问下:
1.小弟正在学习实时时钟模块,一般ARM内置的RTC在掉电下不能工作,所以考虑用外接一个实时时钟芯片,这时要两个电源吧?另一个提供给RT芯片在系统掉电时继续计时?

2.为社么我的手机关机或没电时自动关机后,我再次开机时,时间还是对的,表明时钟还一直在走,为社么我电板拿下来后,再装上开机后就要重设时间和日期了呢?
  难道手机没电的自动关机或我手动关机后,电板还有那么点电,还能提供时钟模块电源(所以开机后,时间还是对的)?
  电板拿下来后再装上就不行了...

        高手指点下

网友A:
答对了

难道手机没电的自动关机或我手动关机后,电板还有那么点电,还能提供时钟模块电源(所以开机后,时间还是对的)?
  电板拿下来后再装上就不行了...

有些手机内置还有一块小电池,专给时钟供电,就算那掉主电池,时钟还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B:
有一块很小的电池在板子上面!

仔细找找看!

楼主:
貌似我的拉几手机太老了吧

谢楼上两位,我手机电板拿下来后再装上就不行了,要重设时间和日期,我同学的N73就可以了

楼主:
再追究一下撒:

那在系统上电后正常运行时,到底是ARM内置的RTC起作用还是外部接的时钟芯片在起作用啊?断电后呢?

能把它俩一般的工作原理给小弟再讲一下吗?(比如我做个带实时时钟显示的考勤机,里面主控用ARM)  谢谢!!!!!!~

网友C:
手机电板拿下来后再装上就不行了,要重设时间和日期。

为省钱,用的是电容而不是电池。
        用电容可以撑数秒至数十秒,很多手机的说明书里有写。
              实时时钟需要与主电源不同的独立电源。

楼主:
谢楼上

你说饿是手机,要是是其它时钟不能停的系统,就不能用电容了,非得电池了吗???

网友D:
我的被洗衣机洗了马上开机还能用呢!

哈哈,LG的

楼主:
哪位大虾来解了我这个惑啊

,,,见8楼的问

网友E:
就是一个电池。我曾经将我的一个坏了的手机大卸八块,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