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引导uclinux内核启动问题

楼主(2008-03-25):
将uboot 1.1.1烧写到s3c44b0的0地址处,然后通过tftp下载内核到0xc008000地址(位于ram中)处,最后通过bootm命令启动内核,但是每次都提示:
   XIP Kernel Image ... OK

Starting kernel ...
然后就没东西显示了。网上说可能是内核源文件中波特率设置与uboot的不匹配造成的,我试着改了,花了我两个星期的时间,还是不行。请问有谁可以具体说说怎么改吗?卡在这一步真的不甘心。

网友A:

你把uclinux内核复制到flash中,然后复位,试试看!再把uboot引导内核的地址改到你存放内核那个地方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