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H-JTAG,终于让我的板子又活过来了

楼主(2008-03-25):
呵呵,真的是十分感谢啊,真实经历
我的44b0烧了一次程序后,就挂掉了,现象就是连不上开发板.
网上搜索了下,设置寄存器初始化CPU,还是不行,捣鼓了一周.
最后报着试下的心情,用H-JTAG,总算是连上了,烧写成功.
之前JLINK也能认出来ARM CORE, 但是找不到FLASH,不能初始化寄存器.
为了这板子,我买了个JLINK,刚又买了个二手IBM(看中并口),现在板子终于能用了,
写的很乱....

网友A:
re

问题解决了就好。 :- )

网友B:
JLINK不认NANDFLASH

JLINK不认NANDFLASH

楼主:
楼上,我的开发板程序是放在NORFLASH 的

我连的是NORFLASH

网友B:
郁闷

那你真郁闷。我开始也是不认NOR,但是把开机选择的跳线调到NOR,然后选择不检测序列号。然后就成功了。
ARM CORE不认可能是ID不对,改成和你ARM一样的ID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