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m9片外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8-03-26):
使用的atmel的at91rm9200的片子,根据手册上介绍,启动分为片内和片外。系统第一次加点采用片内启动,cpu有一个搜索顺序,没有找到有效的执行代码就初始化串口等待接收外部启动代码,将启动代码通过串口下载到sdram中,并且烧写到nor flash的0地址处。然后通过跳线选择片外启动,按理说应该能够从nor flash的0地址处找到启动代码然后执行,但是串口显示没有任何启动信息,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呢?感谢

楼主:
自己顶

为什么没人回答呢,请问片外启动时,资料上说是将nor flash映射到0地址然后从0地址开始执行,难道程序是在nor flash上执行的吗,还是拷贝到ram的某个地方,这个拷贝的过程谁来完成呢

网友A:
说说nor flash

不会at91rm9200
不过nor flash是可以运行程序的
既可以直接运行,也可以搬运到sdram
具体怎么运行的要自己分析启动代码

网友B:
是这样的。。

ARM在设计的时候肯定从0地址开始运行的,但很多厂家为了灵活起见,做了很多的外扩,对于at91rm9200,ATMEL搞了个BOOT程序固化到了片子内部,这样当复位以后,就按照手册上写的步骤来启动了。。

*********************************************
*             飞凌嵌入式                    *
*         www.witech.com.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