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散加载文件scf与sarm初始化是同一功能吗???

楼主(2008-03-27):
ARM, SAR, se, ST, rc
看到zlg摸版都用scf文件加载程序,而我看了别的arm芯片用如下程序,
功能应该一样吧,各位?谢谢
**********************************************
    adr    r0, ResetEntry
    ldr    r2, BaseOfROM
    cmp    r0, r2
    ldreq    r0, TopOfROM
    beq    InitRam
    ldr r3, TopOfROM
    ldmia    r0!, {r4-r7}
    stmia    r2!, {r4-r7}
    cmp    r2, r3
    bcc    %B0

    sub    r2, r2, r3
    sub    r0, r0, r2

InitRam
    ldr    r2, BaseOfBSS
    ldr    r3, BaseOfZero
    cmp    r2, r3
    ldrcc    r1, [r0], #4
    strcc    r1, [r2], #4
    bcc    %B0

    mov    r0,    #0
    ldr    r3,    EndOfBSS
    cmp    r2,    r3
    strcc    r0, [r2], #4
    bcc    %B1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没人看啊

网友A:
RE

我觉得LZ的概念有错误。SCATTER LOAD文件是提供给链接器的,程序编译好后,链接的时候使用。

而SRAM/SDRAM的初始化是在程序执行的时候进行的。

网友B(2008-05-22):
顶!学习了,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C:
分散加载是用来定位软件模块在FLASH或RAM中的位置的,

你上面给的是初始化RAM用的,程序运行后的事,
分散加载也有对应代码的,只是形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