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实时时钟问题

楼主(2008-03-28):
以下这个程序是基于EasyLPC2200系列的实时时钟实验,我想实现的功能是:先计数,到12:00:00后报警。但现在的问题是:先进行计数了,到12:00:00后也报警了,但是报警后,计数却中止了,没有继续计数。哪位大虾帮我解决下啊,多谢。。。。。
注:关键在于void __irq IRQ_RTC(void)这个中断服务子程序中感觉有问题,其它程序都是正确的。。。

/*功能:运行RTC进行计时,把秒值输出到LED1~LED8显示
  同时定时12:00:00报警功能*/

#include "config.h"

#define SPI_CS 0x00000100
#define SPI_DATA 0x00000040
#define SPI_CLK  0x00000010
#define SPI_IOCON 0x00000150

#define BEEPCON 0x00000080  //p0.7引脚控制蜂鸣器,低电平蜂鸣

void DelayNs(uint32 dly)
{
   uint32 i;
   for(;dly>0;dly--)
     for(i=0;i<5000;i++);
}

void  HC595_SendDat(uint8 dat)
{
   uint8 i;

   IO0CLR=SPI_CS;
   for(i=0;i<8;i++)
   {
      IO0CLR=SPI_CLK;

      if((dat&0x80)!=0)
        IO0SET=SPI_DATA;
      else
        IO0CLR=SPI_DATA;
      dat<<=1;
      IO0SET=SPI_CLK;
    }
    IO0SET=SPI_CS;         //SPI_CS=1,输出显示数据

}

void StartAlarm(void)
{
     IO0DIR=BEEPCON;
     IO0SET=BEEPCON;
     if((IO0SET&BEEPCON)==0)
        IO0SET=BEEPCON;
     else
     {
        IO0CLR=BEEPCON;   //开始蜂鸣
        DelayNs(1);
        IO0SET=BEEPCON;   //停止蜂鸣
      }

}

void __irq IRQ_RTC(void)
{
    if(1==(ILR&0x01))
    {
       ILR=0x01;
       HC595_SendDat(~SEC);
    }

    if(2==(ILR&0x02))
    {
       ILR=0x02;
       StartAlarm();
       //if(ILR==3)
        // HC595_SendDat(~SEC);
    }

    ILR=0x03;
    VICVectAddr=0x00;
}

void RTCIni(void)
{
   PREINT=Fpclk/32768-1;
   PREFRAC=Fpclk-(PREINT+1)*32768;

   YEAR=2004;
   MONTH=2;
   DOM=19;
   HOUR=11;
   MIN=59;
   SEC=50;

   ILR=0x03;  //清除RTC中断标志
   ALHOUR=12; //设置小时比较值
   ALMIN=0;   //设置分比较值
   ALSEC=2;   //设置秒比较值
   AMR=0xf8;  //设置报警屏蔽寄存器,只允许时分秒比较

   CIIR=0x01;
   CCR=0x01;

   VICIntSelect=0x00000000;
   VICVectCntl0=0x2D;
   VICVectAddr0=(uint32)IRQ_RTC;
   VICIntEnable=0x00002000;   //使能RTC中断
}

int main(void)
{

   PINSEL0=0x00000005;   //设置连接到UART0其他为通用I/O口
   PINSEL1=0x00000000;
   IO0DIR=SPI_IOCON;    //设置LED控制口为输出其他I/O口为输入

   RTCIni();    //初始化RTC

   while(1);

   return(0);
}

楼主:
大家就看下中断程序吧

void __irq IRQ_RTC(void)
{
    if(1==(ILR&0x01))
    {
       ILR=0x01;
       HC595_SendDat(~SEC);
    }

    if(2==(ILR&0x02))
    {
       ILR=0x02;
       StartAlarm();

    }

    ILR=0x03;
    VICVectAddr=0x00;
}
注:ILR寄存器只有两位,bit0为1表示计数中断,bit1为1表示报警中断

楼主:
,,

其中两个条件语句,前者表明计数秒中断;后者表明计数值与报警预设值匹配,即计数秒中断和报警中断同时产生;

   由于两个中断共用同一中断号,报警后,计数却中止了,没有继续计数,肯定是秒中断位没清零,不知则么清,因为有两个中断在????

网友A:
查一下程序吧。。。

建议以后写程序前先画流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