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下拉和强下拉究竟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3-28):
今天因为这么点小问题折腾了一天,原先用33R的强下拉到地,FLASH一直读不出来正确的数据,更别说写了。查了一天,没什么收获。后来换FLASH时把这个下拉带下来了,随手换了个4K7的,没想到这下就OK了。

不过还是没太明白强弱下拉的具体区别?是做为上电瞬间管脚电流大小的关系吗?

网友A:
33ohm和4K7相差也太大了吧,楼主为何不用示波器扫一下两者的

网友B:
很少有下拉的,基本都是上拉的

2410上,只有一个地方需要下拉:wait脚。

网友C:
开漏特性

在系统中我们通常会遇到上来和下拉的情况,首先我们要明确为什么需要上下拉,通常上来和下拉应用在开漏引脚上,用于提供驱动电流和放电电流的回路,至于要多大的电阻是由你你要驱动的目标对象所需的驱动电流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