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8中SPI驱动数码管不成功?

楼主(2008-03-30):
我拿的是ZLG的LPC2138的板子,测试的时候基本是用它自带的程序,但是每次试验都不成功。我怀疑自带的程序有问题,因为我已经找出一个错误了。蜂鸣器本来是低电平驱动的,它变成了高电平驱动。郁闷~我现在把它的SPI通过74LS595驱动数码管的程序发上来:
它的原理图如下:

/********************************************************************************************************
** 函数名称:DelayNS()
** 函数功能:长软件延时
** 入口参数:dly        延时参数,值越大,延时越久
** 出口参数:无
********************************************************************************************************/
void  DelayNS(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dly>0; dly--)
        for(i=0; i<50000; i++);
}

void disp(uint8 num)
{uint8 i,outdata;
 for(i=0;i<8;i++)
 {outdata=num&0x80;
  num=num<<1;
  if(outdata==0x80)
  {IOSET |= (1 << 29);//p0_1=1;
   IOSET |= (1 << 4);//p0_0=1;
   DelayNS(100);
   IOCLR |= (1 << 4);//p0_0=0;
  }
 else
  {IOCLR |= (1 << 29);//p0_1=0;
   IOSET |= (1 << 4);//p0_0=1;
   DelayNS(100);
   IOCLR |= (1 << 4);//p0_0=0;
  }
 }
}

/********************************************************************************************************
** 函数名称:MSPI_Init()
** 函数功能:初始化SPI接口,设置为主机。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MSPI_Init(void)
{
    //PINSEL0 = (PINSEL0 & 0xFFFF00FF) | 0x00005500;    // 设置管脚连接SPI
    PINSEL0 = (PINSEL0 & (~(0xFF << 8))) | (0x55 << 8) ;
    SPCCR = 0x52;                    // 设置SPI时钟分频
     SPCR  = (0 << 3) |                // CPHA = 0, 数据在SCK 的第一个时钟沿采样
             (1 << 4) |                // CPOL = 1, SCK 为低有效
             (1 << 5) |                // MSTR = 1, SPI 处于主模式
             (0 << 6) |                // LSBF = 0, SPI 数据传输MSB (位7)在先
             (0 << 7);                // SPIE = 0, SPI 中断被禁止
}*/

/********************************************************************************************************
** 函数名称:MSPI_SendData()
** 函数功能:向SPI总线发送数据。
** 入口参数:data   待发送的数据
** 出口参数:返回值为读取的数据
********************************************************************************************************/
/*uint8  MSPI_SendData(uint8 data)
{  int i;
   PINSEL0 |= (1 << 10);
   for (i=0;i<8;i++)
   {
   // IOCLR = HC595_CS;                    // 片选74HC595
   IOCLR = HC595_CS;                    // 片选74HC595
    SPDR = data;
    while( 0 == (SPSR & 0x80));        // 等待SPIF置位,即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IOSET = HC595_CS;
   IOSET = HC595_CS;
   }
   PINSEL0 |= (1 << 10);
    return(SPDR);

}*/

/* 此表为LED0~F以及L、P的字模 */
uint8 const DISP_TAB[19] = {
//      0       1     2    3    4    5    6    7    8    9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      A    b      C    d    E      F
    0x88, 0x83, 0xC6, 0xA1,0x86, 0x8E,
//      L     P    C
     0xC7, 0x8C,0xC6 };

/* 此表为LPC2131字模 */
//                            L     P      C     2     1     3     1
uint8 const LPC2131[7] = { 0xC7, 0x8C, 0xC6, 0xA4, 0xF9, 0xB0, 0xF9};
/********************************************************************************************************
** 函数名称:main()
** 函数功能:使用硬件SPI,74HC595驱动控制7段数码管显示。
**              先显示0~F的字模,然后显示LPC2131字样。
********************************************************************************************************/
    uint8  rcv_data;
int main (void)
{
    uint8  i;

    PINSEL0 = 0x00005500;                            // 设置SPI管脚连接
    PINSEL1 = 0x00000000;
    IODIR = HC595_CS;

 //   MSPI_Init();                                    // 初始化SPI接口
    while(1)
    {
        /* 显示0~F字模 */
        for(i=0; i<16; i++)
        {
             disp( DISP_TAB);    // 发送显示数据
            DelayNS(80);                            // 延时
        }
        /* 显示LPC2131字样 */
                for(i=0; i<16; i++)
        {
             disp( DISP_TAB);    // 发送显示数据
            DelayNS(80);                            // 延时
        }

    }

    return 0;
}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我看原理图觉得它的管脚都接错了。呵呵。

网友A:
re

怎么只有IODIR = HC595_CS;
看不出有其它IO的定义呢。
是否IO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