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几个关于ARM的问题

楼主(2008-04-01):
1、ARM7与ARM9的汇编指令都一样吗?是不是在ARM9上运行的程序都可以在ARM7上运行??

2、嵌入式LINUX是不是也区分2.4版与2.6版??

3、在安装交叉编译器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宿主机上的LINUX版本(假设在LINUX上开发)
cross-2.95.3是不是用在2.4版本上的
cross-3.2  是不是用在2.6版本上的?

4、作为我们编写程序来讲,什么时候需要考虑LINUX的版本,什么时候需要考虑ARM的版本?

网友A:
ARM

1.ARM7和ARM9的指令系统是相同的,但版本不一样.一般情况下,ARM7的指令ARM9是能认识的,ARM9所使用的指令系统中增加了一些指令,是ARM7不能执行的.

2.是的,2.4和2.6指的是linux内核的版本.

3.是要考虑的,我在编译U-boot时,就出现过这个问题.用cross-2.95.3编译没通过,换了一个高版本(3.4.1)就通过了,但是以使用交叉编译器时,得注意,并不是版本越高越好,新出来的可能在某些方面有bug.

4.如果你做上层的应用程序,基本上不用考虑linux版本问题.但在做驱动程序时,必须考虑.至于ARM的版本,不明白你说的是ARM7,ARM9还是其它的?还是说的是指令系统的版本?

网友B:
re

1、指令一样,但程序不通用(寄存器,接口都不一样)
2、分
3、不是很清楚
4、没有什么linux版本和arm版本,都是要下到flash,让arm运行的。之所以用操作系统(如linux,ucos,wince)是因为他们能提供良好的任务管理和一些应用的api,方便开发而已。若是系统很小就不需要操作系统了,毕竟操作系统占用一定的空间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还是有点疑问

1、即然程序不通用,那我们要是在LINUX下开发应用程序,
在哪一步选择了ARM7或者ARM9>
不就直接arm-linux-gcc不就完了吗,也没选什么ARM7 ARM9吧?

3、交叉编译器是根据宿主机的LINUX版本来选择,还是根据目标机的LINUX版本的选择

网友A:
你还在门外

ARM7是不能跑linux的,只能跑uclinux,ucos等操作系统!
如果你选用了linux,就意味着你只能选ARM9或都更高的比如ARM10等,

网友C:
恢复

 5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