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可以放送,接受16为的数据吗?

楼主(2008-04-03):
SPI 可以放送,接受16为的数据吗?

楼主:
re

我设计ARM和AMBE2000的电路,但是arm没有mcbsp接口。能不能用spi代替呢?

网友A:
SPI驱动程序设计

楼主:
re

to  sasinop:

你说的可以是说 arm没有mcbsp接口,但是可以用spi代替吗?
要是这样的话能说说思路吗?

网友B:
另问pcm音频接口能用spi模拟吗?

网友C:
pcm是如I2S相同的串口线与SPI不能兼容吧 呵呵我理解

网友B:
我看ssi总线的时序和pcm音频的极为相似,不知道可否通用?

i2s和pcm区别还是挺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