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色彩失真

楼主(2008-04-03):
2410+tft彩屏
显示单色还可以
一显示图片颜色就失真的利害
这是时序的问题吗?

网友A:
有可能反色,或数据位错位

网友B:
按色阶画竖线,对比标准色阶!

网友C:
数据线有短路或者接触不良

如果用的是需要加反馈电路(调灰度)的LCD,择还可能是反馈电路电路参数不当,调整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