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UCLINUX下如何实现HELLO,WORLD

楼主(2008-04-06):
各位老师:我的配置是ARM7+UCLINUX,我现在想在UCLINUX下实现最简单的
HELLO,WORLD!程序,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我的源程序是在哪里编写呢?(我的主机环境是LINUX)是在UCLINUX下吗?
如果是在主机下,怎么传给ARM上呢?
2:是传到FLASH还是内存中呢?要不要配置传输的地址呢?

网友A:
re

是开发板么?如果是开发板则有例子,
如果不是开发板,要写一个makefile,要把这个目录加入到编译路径中,要把.o添加到image中,要设置开机执行该命令,

一个uClinux下makefile的例子:

EXEC = hello
OBJS = hello.o

all: $(EXEC)

$(EXEC): $(OBJS)
    $(LD) $(LDFLAGS) -o $@.elf $(OBJS) $(LDLIBS)
    $(CONVERT)
    cp $(EXEC)../../romfs/bin
clean:
    -rm -f $(EXEC) *.elf *.gdb *.o

楼主:
求助

是ARM7的板子,
我写了MAKEFILE,
现在主要是有这么个问题,我用arm-elf-gcc编译好的hello(可执行程序无法
烧入到ARM里)
我用的是tftp,交叉网线,我想把它烧到/bin中,下次在UCLINUX下只要
执行./hello就可以得到结果。
问题是我不知道如何用交叉网线将它传过去。。。
还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最省事儿的办法是:

把你的host设置成NFS服务,然后在target上mount,

http://www.zylogic.com.cn/download/nfs.pdf
http://www.cnitblog.com/zouzheng/archive/2007/11/16/36356.html

或者采用类似VxWorks的RAM调试方法,
target上的ootloader初始化网卡,启动一个ftp client,从host的ftp server上下载image执行,
每次只需要更新ftp server上的image就可以,不用每次都重写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