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电源与外设电源匹配的问题

楼主(2008-04-08):
LPC2138工作电源为3.3V,通用I/O口可承受5V的电压,液晶模块OCMJ2×8C为5V,是不是说应该ARM和液晶模块只能分别供电?

网友A:
你可以尝试用双电源接口芯片

那样之比较可靠。
如果不是做产品,也可以用串电阻的方式

网友B:
必须双供电,而且,必须用转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