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9200 接LCD问题咨询

楼主(2008-04-08):
是不是只能通过9200的I/O口来转接LCD?
不同的转接如何处理?
比如说,3寸的和10寸的?
主要看LCD的芯片时序?
没接触过,问下大侠。

网友A:
提供 3寸 以下的屏幕

提供 参考代码

一般 通过IO

正在做  “只需很少IO” 就可以显示动画 的 液晶(3寸 以下)。

网友B:
只能接带控制器的

楼主:
LS有兴趣的话交流下

最近在涉及相关的。

网友C:
9200+TFT+VGA

H9200F工程板
   概述
H9200F AT91RM9200工程评估板由恒颐公司设计开发,主处理器基于Atmel公司的AT91RM9200嵌入式处理器,适用于工业控制等领域。
H9200F AT91RM9200工程评估板是一款全功能的开发系统,除带有大容量的SDRAM、NorFlash、NAND Flash以外,还扩展了10/100 Mbps以太网接口、USB接口 、RS485接口、多个UART接口、16路12位ADC、1路16位DAC、RTC、音频输入/输出接口、VGA显示接口、多种尺寸的STN/TFT LCD接口和触摸屏接口、PC104总线接口和CPU的GPIO扩展等,可作为复杂嵌入式应用系统主板,方便用户使用或进行参考设计。
H9200F AT91RM9200工程评估板支持嵌入式Linux等多种操作系统,支持各种网络服务以及其他应用,同时可根据用户需求开发特定软件与设备驱动程序。
适用方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网|现场|无人值守型数据采集终端:
      气象采集终端,发电变电输电监测终端,水文/地质/地震/交通/环保等行业的数据采集处理和有线/无线网络传输;
 机床|机器|重大设备智能控制板:
      智能机器控制,机床控制及信息化,雕刻机控制,喷绘机控制,切割机控制,包装机控制,工程机械智能控制;
 消防|安防|人防监控监测终端:
      考勤/门禁/巡更/生物/指纹识别单元,三表智能处理,设施防盗报警,消防采集监控,人防警报控制,GPS定位;
 无线网络接入设备与家庭信息网关:
      家庭信息网关,ADSL/CDMA/GPRS网络接入,无线电台终端,802.11b/蓝牙/Zigbee网关,网络负载均衡器;
 桌面型、壁挂式POS终端或税控装置:
      商场收银机,服务场所POS,智能公交,校园一卡通,饭店食堂售饭刷卡设施;
 银行与商业场所自助服务终端:
      银行电信等营业大厅、加油站等场所的排号排队机,触摸查询机,自动登折机,信息终端,自助服务终端;
 ARM+DSP+FPGA综合型应用。
 硬件特性 (主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硬 件 部 件     功 能 描 述     备 注
主板类型    5.25”单板结构
主处理器    Atmel AT91RM9200(PQFP)       ARM920T内核,主频最高可达180MHz(200MIPS),工业级
ROM    NOR FLASH,4M
NAND Flash,64M                                   可根据用户需求,改变NOR和NAND Flash的容量大小;
Nor Flash:                                    1MB~8MB可选;
NAND Flash:                                   32MB~2GB可选。
SDRAM     SDRAM,32M                           32/64MB可选
以太网     10/100Mbps自适应以太网接口             AT91RM9200内嵌MAC,外接PHY
USB Host    支持USB主方式通信              一个USB Host接口(USB2.0协议,12Mbps)
USB Slave    支持USB从方式通信              一个USB Slave接口(USB2.0协议,12Mbps)
UART                                           支持异步串行通信5通道UART,包含1通道全功能接口,1通道RS485接口
音频接口                                       支持音频信号输入、输出
                                               音频输入接口(粉红色)支持MIC输入;
                                               音频输出接口(淡绿色)支持耳机输出。
VGA接口                                        支持标准VGA信号可外接多种标准VGA显示器
STN/TFT LCD接口                                   支持STN/TFT LCD显示器  可外接多种尺寸的STN/TFT LCD显示器,支持多种分辨率
                                               触摸屏接口  支持4线触摸屏信号输入   可外接多种尺寸的4线触摸屏
ADC    16路12位ADC                            支持单、双极性的电压信号(-10V~10V);
                                               电流信号(4~20mA)输入。
DAC    1路16位DAC                             支持电压信号、电流信号(4~20mA)输出
PC104接口                                      支持标准PC104模块扩展
IIC接口                                           支持IIC器件连接    外接AT24C01
复位按钮                                       用户按键,系统复位
RTC                                            为系统提供实时时钟基准  独立的IIC接口RTC,后备锂电池
GPIO                                           支持多个GPIO扩展    完全扩展AT91RM9200的PA、PB和PC口
电源输入接口    用于提供系统电源    支持DC 5V电源输入或DC 5V、12V、-12V电源输入
电源输出接口    用于提供系统扩展电源    支持DC 12V、5V、3.3V电源输出
JTAG接口    支持JTAG调试与开发    标准20针定义
工作温度    -40 oC~85oC    工业级
相对湿度    5%~90%    40 oC无凝结
主板尺寸    203×146    单位: 毫米

   软件特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软 件 部 件     功 能 描 述    备 注
BootLoader    传输协议    支持与PC机的串行传输、以太网络传输
    软件升级    支持在线更新Flash
    其他功能    各种启动参数设置,用户操作命令接口等
嵌入式
Linux操作系统    Linux Kernel 2.4.27/
2.6.21(抢占式内核调度)    嵌入式操作系统内核
    文件系统    Nor Flash、NAND Flash支持YAFFS/JFFS2文件系统
    协议支持    支持完整的TCP/IP协议栈
基于Linux的
设备驱动程序    UART驱动    支持各个串口的通信(支持DMA,485传输速率可达115200)
    以太网驱动    支持以太网通信
    USB驱动    USB主机OCHI驱动
USB设备驱动,包括U盘,移动硬盘等
    音频驱动    支持音频录、放功能
    ADC驱动程序    支持系统的ADC功能
    DAC驱动程序    支持系统的DAC功能
    GPIO驱动程序    支持GPIO的输入/输出操作
    LCD驱动程序    支持常见尺寸的STN/TFT LCD驱动
    触摸屏驱动程序    支持常见尺寸的4线触摸屏驱动
    RTC驱动程序    支持RTC的设置、读取
    其他部件的驱动程序
    USB摄像头(选配)    支持usb摄像头的图像抓取
    USB无线网卡(选配)    支持USB接口的无线局域网卡
基于Linux的
应用程序    Busybox    Busybox 1.00,组合了几乎所有的Linux基本命令
    UART测试例程    实现系统与串行设备的通信
    以太网测试例程    实现系统与远端主机的以太网通信
    USB测试例程    实现系统对U盘读写
    音频测试例程    实现系统的录音与播放
    ADC测试例程    实现系统的A/D转换
    DAC测试例程    实现系统的D/A转换
    GPIO测试例程    实现系统的GPIO功能
    RTC测试例程    实现RTC的设置与读取
    LCD显示例程    实现系统基于Minigui/Qt的简单示例Demo
    触摸屏校正与测试例程    实现触摸屏的位置参数校正
    嵌入式Web与CGI例程    实现基于Web页面的简单系统配置
    交互式调试工具    实现GDB Server的交互式应用程序调试
uC/OS II    uC/OS II内核    实现基本 uC/OS II内核的基本功能
    TCP/IP协议栈    实现 TCP/IP协议栈在 uC/OS II的应用,需定制
    GUI    实现GUI在 uC/OS II的应用,需定制
    设备驱动    实现基于 uC/OS II的各种设备驱动,需定制

   硬件清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 件 编 号     部 件 名 称
1    H9200F系统板一块
2    标准串口线一根
3    DC 5V、12V、-12V输出开关电源一个

   软件清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 件 编 号     部 件 名 称
1    UBoot源代码、编译工具及二进制代码
2    嵌入式Linux内核源码,编译工具链,已编译好的内核
3    Nor Flash和NAND Flash文件系统
4    基于Linux的设备驱动程序源代码
5    基于设备驱动的应用例程源代码
6    嵌入式uC/OS II内核源代码及二进制代码(基于ADS1.2环境)

   文档清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 件 编 号     部 件 名 称
1    系统硬件原理图、器件库、封装库
2    产品用户手册
3    系统所用相关器件资料
4    相关开发资料

更多产品信息:www.hyesco.com
有需要请咨询--
电话:01051906927、6928、6930-616李国斌
手机:13146199623
mail:ligb@hyesco.com
msn:ligb@hyesco.com
QQ:24933346

楼主:
一步步慢慢来 找到块芯片

S1D13806.
继续进行原始积累。

楼主:
S1D13806

貌似价格贵的很。。。。

网友D:
建议换9261

楼主:
谢谢老狼。

顺便不是我想换就换。。。领导就说了9200

网友B:
给他一个价格综合表,由领导决定。

然后你干活就是了。

楼主:
。。。关键是领导要上VXWORKS

然后找到一块有VXWORKS   BSP提供的9200但不接LCD..
就叫我接LCD.
我还要毕业找工作,得罪领导的底气还不足。。。
谢谢LS的同志。
继续找资料。。。

网友B:
这不是得罪的问题,关键看项目

如果项目资金不是问题,你用上面的人跟你说的控制器就行了。
有些问题,沟通了,才好决定。不是说一定要换cpu

楼主:
谢老王

现在做的是项目的演示。资金的话,1K一片的控制芯片估计咬咬牙会吃下,但是总先多找点。

网友E:
也是

我们一个项目也是要用9200,要外接控制器,现在还没有选好

网友F:
13506是不好买,EPSON现在主推的是S1D13513

楼主:
老师表态了,1K肯定吃不下。

估计马丁令也不管用。。
叫我多找几种方案。。。

对了,9200用的编译器是ADS? IAR? KEIL?
等开发板。。

楼主:
要接块这个LCD

SHARP LQ104V1DG11.
貌似是个老屏了。

网友G:
。。。

难道看上9200可以2层板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