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如何开展ARM学习

楼主(2008-04-10):
菜鸟请教如何开展ARM学习
本人现在做的产品,都是用8位机开发的,属于低端产品。现购买了一套ARM44B0开发板,里面有的东西很少,一个电源加一块板,没有液晶屏。没有相关书,只有一个光盘,感觉里面的东西很少,本人以前从未接触过ARM,特想学。  可我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先看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还缺少必要的东西。  望大侠们指点一二。如何着手?谢谢!我有的资料只有图片中看到的那么多。

网友A:
找到一个熟人了啊。

网友B:
你要是会51一点也不用担心

一般要分三个部聚
1、买开发工具,最好要选资源丰富的,代码如果够多,组织一下就是一个产品了,自己修修改改就OK
2、把例子看看,动手调一下,其实ARM就是单片机,没什么大不了,会C就OK,我学的时候就是一个开发板,两本书,不到一个月就出产品了,可能也是产品简单吧,呵呵。
3、多多到网上交流,有问题,多看,多找,多问。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

网友C:
dztb回答正确,加10分

楼主可以去精华区,找"如何上手ARM"

网友D:
厉害

3楼的一个月就可以了?厉害!

网友E:
新手上路

网友F:
如何才能有效地学习ARM知识呢?

    首先,要有导师指导,也就是说要有人带着你学,使你少走弯路;
    其次,学习是一个长期积累经验的过程,离不开动手操作和实践检验,因此需要有一个搭建好的环境;
    最后,“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要依靠自己学习。
    总结成一个公式就是:

    教育培训(知识学习) = 导师 + 环境 + 自学

    www.armecos.com上有基础培训。

网友G:
跟lz情况类似

最近买了个44b0,公司用51;
最难是那个boot啊,其它的片内外设跟51的区别不会大吧,就是操作寄存器了。
整那么多种异常工作模式,晕死人了。
杜春雷的《arm体系结构与编程》好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