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使用ADS编写LCD的驱动代码??

楼主(2008-04-11):
如果不使用操作系统移植,能不能使用ADS编写LCD 的驱动代码.
实现一些基本的功能:1,屏幕应该全蓝 2,能够显示一些字符(不变化的)和数字(变化的)
我查了一些书,但还是不清楚怎样写代码???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可以

先往LCD中写指令,把它初始化,然后送数据就行了,一般16BIT数据,全红是0xf800,全绿0x07e0,全蓝0x001f;

楼主:
怎么显示字符

对LCD初始化之后,怎么输出字符和数字呢?

楼主:
初始化问题

FRAMEBUFFER这个函数一定要用到LINUX,如果不用的话,又要怎么编写呢?

网友C:
你找个会单片机的人去设计就行。

概念严重不清楚。

网友D:
可以,不过如果速度不快不行

总结,浪费,还是找专用芯片好

楼主:
还得用这块板子

我是做毕业设计的,板子是已经设定好的,不能再换其他单片机了.
因为就快毕业检查了,所以哪怕LCD显示字符也可以.
不过我连这个都不会.请告诉我一下,怎么初始化,还有怎么字符输入.(最好有代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