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2410下调试cs8900a出错的问题!!!!!!!!!!

楼主(2008-04-11):
目前正在调试三星2410的网络,芯片用的是CS8900A,结果调试中发现两个不同批次的板子都是出现传输数据偶尔出错的情况,总是造成FTP访问不成功,现象是D14位应该是0的时候,该位偶尔会读出来是1,目前调试了2个不同批次的4块板子,都是同样的情况(还就是错在D14这一位,况且也不是这一位总读错,大部分时候这一位是正确的,况且两个不同批次的板子不应该都这样吧.),最开始以为是我的cs8900a的93脚(res)端电阻匹配的问题,现在我换了一个5k精密电阻,现象还是这样.现在不知道如何继续找问题了,请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给个思路.

网友A:
测试一下晶振的精确度

网友B:
晶振误差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cs8900a的速度又不高

着重检查下上下拉电阻吧

楼主:
首先谢谢阿南

晶振在19.5m到20.4m之间跳变,不知道这样的精准度算不算好

网友C:
这是什么鬼晶振啊

楼主:
还是没有搞明白

不知道iochrdy对2410的时序能有多大影响,到底用还是不用这个信号,硬件上我已经把它接到2410的nWAIT端上了,用了一个15k的上拉,调试中发现2410不打开nwait信号反而稳定性更好,用了这个等待信号稳定性却更差了.

楼主:
晶振的测量跟示波器的采样频率有关

晶振的测量跟示波器的采样频率有关,我说的跳变是把示波器展的特别开的情况下的

楼主:
搞定了!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搞定了!是时序的问题,加入等待周期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