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解释下这个“定时器中断初始化程序”

楼主(2008-04-11):
/******************************************************************************

- 函数名称 : void Timer1INT_Init(void)

- 函数说明 : 定时器中断初始化程序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参数 : 无

******************************************************************************/
void Timer1INT_Init(void)                                                    //定时器接口使能

{

     if ((rINTPND & BIT_TIMER1))

    {

         rSRCPND |= BIT_TIMER1;

    }

    pISR_TIMER1 = (int)Timer1_ISR;

    rINTMSK  &= ~(BIT_TIMER1);  //开中断;

}

一本书上的不完整的程序
说功能是打开定时器1的中断屏蔽寄存器中的位
看半天没看懂
因为不是完整程序,对各个标号,没有定义

网友A:
if是清中断标志.

 pISR_TIMER1 = (int)Timer1_ISR;
是中断服务程序存入中断向量表
下面是开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