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M体系结构与编程 P272页 程序9.1中 中一处看不懂

楼主(2008-04-12):
ARM体系结构与编程 P272页 程序9.1中:
vec = ((routine -  vector - 0x8)>>2)
这样计算得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意思?
百思不得其解,望指教,谢谢

楼主:
希望路过的朋友能帮帮忙

希望路过的朋友能帮帮忙

网友A:
用来产生一条跳转指令的机器码

  b routine
这条指令有4个字节,第一个字节是0xEA,后边三个字节是一个相对偏移量,相对当前指令地址+8的偏移量,这个+8是由于ARM的CPU预取了两条指令所带来的附加偏移,这里偏移量以4字节为单位。

你问的vec就是以4字节为单位的偏移量。

楼主:
谢谢and

an and: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