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开发板

楼主(2008-04-14):
各位大侠,刚刚接手一个项目,要求能够驱动触摸屏,并带有网络通信功能,之前一直在做单片机,看来这次必须要升级到arm了,不知道触摸屏是不是必须有操作系统支持?哪位给推荐一个开发板,先谢了!

网友A:
对于从单片机升级到ARM的情况,

    比较适合使用OS了,因为你需要GUI和网络,自己实现太麻烦,使用OS,你只要实现键盘、鼠标、触摸屏驱动即可,其他,OS全替你实现了。

    用Linux和WinCE不合适,太庞大,硬件成本比单片机高不少,开发方式变化大;
    用ucos功能太简单,网络功能支持不好,不标准;
    用VxWorks效果不错;
    还有ecos系统也比较合适,支持标准的BSD插口协议栈,文件系统,GUI,中断,IO操作,各种功能齐备,支持软硬件配置,特别适合你的应用。

    我们不提供开发板,只提供相关培训,www.armecos.com

网友B:
单片机可以啊!

有谁知道在哪里下载uC/OS-II源码?

网友C:
周立功的lpc2200吧或者2100

周立功的lpc2200吧或者2100
不错的

网友D:
详细开发包

我们已经完成S3C2440平台sd卡,网卡,音频,usb,lcd,触摸屏等驱动和Mplayer,Qt等应用程序基于Linux-2.6.25的移植。提供详细的开发包,大大缩短你的研发时间。(配开发包)

网友E:
个人感觉应该先选好cpu

如果选定了cpu就好说了,关于触摸屏和网络 是比较简单的,触摸屏只要有ad就好说,+1中断+4io+4mos管,就好了,网络,只要有总线就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