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3c2440 电源

楼主(2008-04-16):
请教:提供S3C2440 1.2V的内核电压,常用的有哪些芯片?
谢谢!

楼主:
d

怎么时间成了6月1日了啊???

网友A:
很多都可以的

例如lm1117

*********************************************
*             飞凌嵌入式                    *
*         www.witech.com.cn                 *
*********************************************

网友B:
用TI 的TPS65053与S3C2440绝配!

网友C:
这个多的很啊,只要电流和纹波满足要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