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can实际传输速度 哪位给来说一下

楼主(2008-04-18):
我做了个can驱动   完成之后发现两边对传文件速度只有150kbps

can速度设为1Mbps  最简单的接了2台机器

请做过的同志说说你们实际速度能到多少??

对了我硬件是atrm9200 + mcp2510

网友A:
CAN本来就不是用来传文件的

网友B:
嘿嘿

1、一个数据帧里有100多位啊!其中只有不到一半是数据位(最多64位)。

2、那个1Mbps是指的帧内位速率,帧与帧之间还有时间间隔啊!你总得花时间组装下一个数据帧吧?这个帧与帧之间的间隔时间可以通过中断方式有所减少,也就是在CAN部件发送第(N-1)帧的同时,让CPU抓紧时间组装第N帧,一旦CAN部件把第(N-1)帧发送完毕,就产生一个中断,CPU响应这个中断后马上把刚刚组装好的第N帧叫给CAN部件发送。如果CPU快一点就好了,在CAN部件发送一个帧的时间内能组装出一个帧来,帧与帧之间的间隔时间就很短了。当然了,接收端也必须足够快,否则就会丢帧需要重发,速度也就下来了!

网友C:
mcp2510的SPI口可能会成为瓶颈

用并行接口的估计就可以,比如SJA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