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源代码中用到了手册里没有说明的寄存器,怎么办?

楼主(2008-04-18):
正在改at91sam9261的LCDC驱动
目标是把原来的TFT驱动改成STN双扫,遇到了下面的代码:
/* Toggle LCD_MODE every frame */
lcdc_writel(sinfo, ATMEL_LCDC_MVAL, 0);
去查头文件,有相应的定义:
#define ATMEL_LCDC_MVAL        0x0818
但是这个0x818寄存器在手册里写着"reserved"
不知该不该改它的值,有没有做过这方面工作的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不理它

那就说明这个寄存器是无效的,不管它.

网友B:
啊,这样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