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推荐一个ARM9的USB接口仿真器?

楼主(2008-04-18):
笔记本电脑只有USB口,本来自制了一个ULINK1,也对KEIL界面比较接受,但发现用来调试S3C2410A不好使。
由于MDK3.20默认是用ULINK2的,我手上只有ULINK1,所以按照网上介绍的可以同时支持ULINK1和ULINK2的方法进行的修改,发现在实际使用的时候,我接了ULINK1和2410A的开发板,选择ULINK2的时候可以识别2410A的内核等,但由于我接的是ULINK1,所以无法DEBUG;而选择ULINK1的时候,无法识别2410A,只说是未知设备,也不能DEBUG。
因此请教如何在MDK3.2下面DEBUG S3C2410A啊?
所以想重新买一个USB接口的仿真器,请问能否推荐一下?谢谢了先。

楼主:
Banyan-UE仿真器怎么这么贵啊?

要3K多?

网友A:
JLINK

JLINK不支持Nandflash,这个注意。还有在内存调试我还不会。老感觉总是从0开始,盗版500元

网友B:
Openice绝对好用

就是价格有点贵,千元以上,不过比起TREACE32便宜多了。。。呵呵,俺在公司就用TREACE32,那玩艺确实强大

网友C(2008-05-28):
想省去不断烧flash的烦恼,就用romter仿真器.

这种方式速度极快.www.startmc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