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菜鸟问题

楼主(2008-04-25):
(无正文)

网友A:
在工程项目窗口中,"ctrl + -",然后选择All Target后重新编译试下

楼主:
呵,我试一下

谢谢阿南版主

网友B:
哈哈

汇编的前加个 TAB制表符看看呢

楼主:
哈哈

程序是没问题,因为我是拷过来的,主要是环境设置的问题

网友C:
少了.c文件了,

随便写个

int main(void)
{}

加入工程,再编译就行了!

同时删除forth-test_Data文件夹或是在工程项目窗口中,"ctrl + -",然后选择All Target后重新编译

楼主:
多谢各位高人的指导

没办法,学这玩意没人教,
幸亏还能来问问你们,哈哈

楼主:
哈哈

试了一下, 是可以的,多谢了,但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