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IO 时钟信号产生不了的原因~~`

楼主(2008-04-26):
今天调试SIO做SD卡读写程序.发现SIO口的时钟信号一直没产生,问下原因.
求教高手指点.
SIO口初始化如下:
 #include "..INC44b.h"
#include "..INCDEF.H"
#include "..INCOPTION.H"

void Main(void)
{ int i;
   int ret;
 rPCONF=0x1b6d55;
  rPUPF=0x0;
  rSIOCON=0x31;
  ret=rSIOCON;

  rSBRDR=(int)((MCLK/2./115200+0.5)-1);
  rIVTCNT=8;
  //init isr
  rINTCON=0x5;
  rINTMSK=~(BIT_GLOBAL|BIT_SIO);
  rINTMOD=0x0;
 while(1)
  {
  for(i=0;i<9999;i++)
  rPDATF=rPDATF&0x1FE;
  for(i=0;i<999;i++)
  rPDATF=rPDATF|0x1;

}
我的意图就是PF0做CS片选 要SIOCLK 产生方波信号
但是SIOCLK脚一直没反应.求教原因.我检查了好多便SIO控制和F口初始化,都没问题 晶震也是好的

网友A:
用公版的test程序测试一下SIO功能,分析它们的程序

楼主:
解决问题

去很多网页查询了下。找到问题所在。:SIO 时钟信号只有数据传输的才会产生。
        很好很强大
害老子找了N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