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D卡能用AXD调试吗?还是需要专业调试

楼主(2008-04-28):
          SD卡初始化程序一直卡在CMD1 激活SD卡的返回值上.一直都是0X00FF.其错误为初始化SD卡时,等待SD卡进入空闲状态超时错误.

请作过SD卡部分的高手解答下:跟时钟信号频率是否有关,还是其他原因?

开发版是S3C44B0,用PF0模拟CS信号.SIO 模拟SPI总线,程序基本上是网上给的。应该程序本身没问题.

不知道提供的信息全不全,不全的话请留言,谢谢

楼主:
补充下内容..

网友A:
用AXD当然可以调试,SD卡也只是普通的一个外设.

另外官方的程序都会有BUG,所以网上的程序不一定都是正确.

网友B:
拿软件对下SD卡的标准文档,网上下载的多半不好用

网友C:
我用C51写的!没有仿真器!一步一步试的!

就是写进去,读出来,当然必须保证底层程序正确!

网友D(2008-05-29):
一般小系统可以不用仿真器...

一般小系统可以不用仿真器,烧若干次芯片就可以了,但大的系统你就会感觉到这种方式并不可行.不涉及任何知识产权的仿真器就用eprom/flash 仿真器.

网友C:
支持用仿真器!SD卡的这个不用专业的调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