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速度最快的ARM7是那款啊?

楼主(2008-04-28):
(无正文)

网友A:
-

飞利扑的,华邦的都挺快的。我试过华邦的超频到160M都跑的很欢,飞利扑的跑到150M也可以很顺畅的运行。
当然,实用时最好不要超频,按照标定的频率运行可靠些。
飞利扑的是60M标定,华邦的是80M标定。

网友B:
5Msps太高了,1M还有点可能性

网友C:
ADUC702X

我推荐这个,

楼主:
楼上的这个只有1MSPS啊

实在不行,只能选择串行接口的独立AD了,哪位给推荐一个吧。8位或者10位都可以,只要速度够、好买到就行。

多谢了!

网友D:
太快了也处理不过来吧

太快了也处理不过来吧

楼主:
主要是用于处理突发的数据

采样率要求高,但是数据总量并不大。采集下来后慢慢处理,完全可以处理过来,现在的问题就是采集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