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M底层(ADS下裸机)高手

楼主(2008-04-29):
AT9261裸奔,不用操作系统,采用SAM-ICE仿真调试的时候,程序是下载到芯片内部SRAM跑的,而脱机的

时候程序是烧写道dataflash里面,资料上说,芯片会自动把dataflash的代码拷贝到芯片sram运行,但结

果是脱机运行速度明显慢于仿真速度。
经过多次试验,是由STR,LDR这样的指令引起的。
例如:
int m,n,flag = 0;
int ram[256];
while(1)
{
    for(m=0;m<10000;m++)
    for(n=0;n<256;n++)
    ram[n] = n;//汇编相当于 LDR [Rn+n],#n

    if(flag)
    pio = 1;//硬件端口便于示波器观测
    else
    pio = 0;//硬件端口便于示波器观测
    flag = ~flag;
}
我用示波器观测仿真时的波形周期比脱机要小200多ms!!!!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脱机程序没有下载到sram里面吗?

网友A:
是不是跑到SDRAM里去了?

看看你的链接配置文件。

网友B:
说拷贝就拷贝了啊,估计代码里没做拷贝,程序还在FLASH上跑

楼主:

但是读写SDRAM,读写寄存器时仿真速度与脱机速度是一样的哦

网友C:
是不是调试的时候条是脚本把频率提升了

dataflash的代码是不能直接运行的,必须放到ram里,可以去看一下时钟配置
是不是调试的时候条是脚本把频率提升了

楼主:

频率是对的,我脱机通过串口打印出来CPU的频率是0x0BD8426AHZ,即198722154HZ。速度区别在于读写sram的时候!

网友D:
程序载入完成后重新设置SRAM

AT的FLASH存取速度使用的是EBI中SRAM配置。
由于FLASH存取速度的限制,复位时这一设置值是很低的。

楼主:
怎样设置读写SRAM速度(程序载入完成后重新设置SRAM)?

在ATMEL底层API函数里面未发现有SRAM速度设置,只有ITCM,DTCM容量设置,我设置ITCM=DTCM=0,所以160K全部当SRAM来用,而资料上做SRAM的速度可与处理器速度一样??

楼主(2008-06-02):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