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液晶显示图像有杂色点

楼主(2008-04-30):
用的友达的屏。8.4寸;现在显示的图像周围一直有红绿杂色点。不只是哪方面的问题?调整Vcom没效果。是驱动的问题?
我们原来用的夏普屏没问题,当然,硬件连接不太一样,夏普的,Vcom和伽玛校正都做在里面
各位高人,指点一下!谢谢了先,祝各位五一快乐

楼主:
而且,单色(纯色)全屏显示没问题

网友A:
嗯!干扰所致!

楼主:
是哪方面的?数据线上?还是正负压电路?

楼主:
应该怎么消除?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

并完美解决。驱动的问题,一个寄存器需要设置为反相有效

网友B:
指的是像素CLK时钟吧

因为有的液晶屏像素数据是上升沿锁存,有的是下降沿锁存。

另外BS一下楼主,解决问题就来这里求助,解决了问题就卖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