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ps LPC2292的UART通讯奇怪问题!

楼主(2008-04-30):
int  RS232SendByte(char data)
{
while ( ( U0LSR & 0x40 )==0 ) ;     //还有数据未发送完,等待
 U0THR = data;                // 发送数据
 return 0;
}

一旦改成:

int  RS232SendByte(char data)
{
if( ( U0LSR & 0x40 )==0 ) return -1;    //还有数据未发送完,等待
 U0THR = data;            // 发送数据
 return 0;
}
发送就不正常了,  大伙帮我分析一下是啥问题咯,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不想等待

要用发送中断。不是这么干的。

楼主:
一定要这样么?

while ( ( U0LSR & 0x40 )==0 ) ;
是不是只能在这里等待,不能做其他事情了?
51好象可以这样处理的。

网友A:
这两个函数的区别

前一个保证发送出一个字符。
后一个有可能发送出去,也可能没有。

为什么发送不正常,还要看调用RS232SendByte的上下文代码。

网友B:
不明白

你还没发送出去,就"return -1"那不是就返回了,就不发了,明显不对的嘛

楼主:
找到原因,谢谢各位.

原来是另外一个函数出问题了
if(RS232SendByte(data));    //这个分号查了半天没发现,气晕了.
 a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