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存储器空间的困惑

楼主(2008-05-03):
    在学习S3C44B0的时候,在看到ARM存储器空间这里,感觉有些不明白,ARM的地址总线为ADDR[24:0],而ARM的存储器地址器地址分为8个Bank,每个Bank为32MB,共256MB,也就是2的28次方啊,所以应该地址总线不能完全对存储器地址进行寻址啊??
    还有一点就是看到原理图上ARM的的ADDR[12:1]与SDRAM的A11:A0连接,我也知道SDRAM有行地址线和列地址,当然还有其它ARM和SDRAM的连线,是否当执行对SDRAM写操作时,相应ADDR上的行地址还有列地址都会自动送出呢??
    在这里也就是,到底ARM是如何编址的问题,真把我搞糊涂了,请路过的大哥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8个bank,就是3条地址线,加上0~24有25条,不就是28条吗?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大哥

谢谢楼上的回复,但是SDRAM呢??它的地址空间在Bank6,但是地址线只连了ADDR[12:1],ADDR[23;21]???疑惑就像上面所说的...,是不是说将ARM中与SDRAM相关的寄存器配置好以后,向SDRAM读写操作时,地址就会通过行地址和列地址的方式来送入SDRAM.按我原先对地址的理解就是完全由地址线来控制,而且高位对高位,低位对低位,而现在它是将一些地址线重复使用了,而另外一些又没使用

网友B:
哈哈

你现在的理解是对的,ADDR[12:1],ADDR[23;21]分别进行行列寻址,组合起来,就可以找到相应的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