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启动代码问题)

楼主(2008-05-05):
进入axd后,一按f8,程序不跳转,例如:
    b ResetHandler  ;复位异常,中断向量地址0x00
    b HandlerUndef  ;未定义指令异常,中断向量地址0x04
    b HandlerSWI    ;SWI中断,中断向量地址0x08
    b HandlerPabort ;指令预取中止,中断向量地址0x0c
    b HandlerDabort ;数据访问中止,中断向量地址0x10
    b .            ;保留的异常中断向量位置0x14
    b HandlerIRQ;外部中断请求,中断

应该是跳转到ResetHandler处执行的,可结果发现,按F8它是顺序执行下来,即b ResetHandler->b HandlerUndef->...->b HandlerIRQ

按全速运行,程序跑飞。

奇怪,哪位大侠知道的帮帮忙。

急,谢谢

有人说是程序下载问题?? 我用的AXD调试,难道RO RW问题么?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程序没有装载成功.RO BASE是多少?或SDRAM还不能正常读写

楼主:
FLASH_BASE EQU 0x01000000

楼主:
ADS 如何加载如下的文件呢,向寄存器内写入数据

reset
stop
memwrite     0xFFFF4020 0x002F0002    ; Clock Generator MOSCEN = 1, OSCOUNT = 47
delay
memwrite     0xFFFF4020 0x002F4002    ; Clock Generator MOSCEN = 1, OSCOUNT = 47
memwrite     0xFFFF4020 0x032F4102    ; Clock Generator MUL = 1, PLLCOUNT = 3, CSS = 1
delay
memwrite     0xFFFF4020 0x032F8102    ; Clock Generator CSS = 2, MUL = 1
memwrite     0xffe00000 0x01002529    ; EBI_CSR0 Flash Base Address 0x1000000
memwrite     0xffe00008 0x03003121    ; EBI_CSR2 SRAM Base Address 0x3000000
memwrite     0xffe0000c 0x04002532    ; EBI_CSR3 USB Base Address 0x4000000
memwrite     0xffe00010 0x0500312e    ; EBI_CSR4 LCD Base Address 0x5000000
memwrite     0xffe00020 0x1            ; Remap

楼主:
加载文件

加载那个文件的意思
reset
stop
memwrite     0xFFFF4020 0x002F0002    ; 向 0xffff4020中写入0x002f0002   Clock Generator MOSCEN = 1, OSCOUNT = 47
delay
memwrite     0xFFFF4020 0x002F4002    ; Clock Generator MOSCEN = 1, OSCOUNT = 47
memwrite     0xFFFF4020 0x032F4102    ; Clock Generator MUL = 1, PLLCOUNT = 3, CSS = 1
delay
memwrite     0xFFFF4020 0x032F8102    ; Clock Generator CSS = 2, MUL = 1
memwrite     0xffe00000 0x01002529    ; EBI_CSR0 Flash Base Address 0x1000000
memwrite     0xffe00008 0x03003121    ; EBI_CSR2 SRAM Base Address 0x3000000
memwrite     0xffe0000c 0x04002532    ; EBI_CSR3 USB Base Address 0x4000000
memwrite     0xffe00010 0x0500312e    ; EBI_CSR4 LCD Base Address 0x5000000
memwrite     0xffe00020 0x1            ; Re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