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7中PDC方式的问题

楼主(2008-05-08):
小弟出现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一直都没有解决还请各位高手帮我一下。
#include "RF.h"
short unsigned int txbuff[158];
short unsigned int rxbuff[5]={0xf802,0xf810,0xf806,0xf80c,0xf838};
short unsigned int dsbuff[2]={0xf880,0xfa31};

int main(void)
{//初始化DB
 uint i=0,k=0;
short unsigned int *index;
unsigned int *in;
unsigned int rxb[1];
 for(;i<=78;i++)
 {
  txbuff=0xf880+((i/2));
  ++i;
  txbuff=0xfa20;
 }
 for(i=79;i<=158;i++)
 {
  txbuff=0xf8c0+(((i-79)/2));
  ++i;
  txbuff=0xfa20;
 }
 AT91F_DBGU_CfgPIO();//DBGU管脚分配
 //AT91C_BASE_PMC->PMC_PCER = 0x000000C0;
  *AT91C_CKGR_MOR=0x701;   //使能主振荡器和设置起振时间
 *AT91C_PMC_SCER=AT91C_CKGR_MOSCEN;//使能系统时钟寄存器的处理时钟
 *AT91C_PMC_PCER=(1<<AT91C_ID_PIOA)|(1<<AT91C_ID_SPI)|(1<<AT91C_ID_US0);
  AT91C_BASE_DBGU->DBGU_BRGR =0x00000001;
 AT91F_US_Configure((AT91PS_USART)AT91C_BASE_DBGU,main_clock,AT91C_US_ASYNC_MODE,baud_rate,time_guard);   *AT91C_US0_CR=0x1ac;
   *AT91C_US0_MR=0x8c0;
   *AT91C_US0_BRGR=30;
   *AT91C_US0_CR=0x50;                  //初始化串口0,
 AT91F_US_EnableTx((AT91PS_USART)AT91C_BASE_DBGU);
 AT91F_US_EnableRx((AT91PS_USART)AT91C_BASE_DBGU);
 AT91F_Printk((AT91PS_USART)AT91C_BASE_DBGU,"serior 0 is ok
");
//以上都是串口设置作为调试用的

*AT91C_PIOA_PDR=(AT91C_PA12_MISO|AT91C_PA13_MOSI|AT91C_PA14_SPCK|AT91C_PA11_NPCS0|US_RXD_PIN|US_TXD_PIN);

*AT91C_PIOA_ASR=(AT91C_PA12_MISO|AT91C_PA13_MOSI|AT91C_PA14_SPCK|AT91C_PA11_NPCS0|US_RXD_PIN|US_TXD_PIN);

*AT91C_SPI_CR=AT91C_SPI_SPIEN|AT91C_SPI_LASTXFER;
*AT91C_SPI_IDR=0x3ff;
*AT91C_SPI_MR=(AT91C_SPI_MSTR|AT91C_SPI_PS_FIXED|0xe<<16|AT91C_SPI_FDIV|(127<<24)|AT91C_SPI_MODFDIS);
//主机模式,不分频,固定片选0,禁止错误检测
*AT91C_SPI_CSR=(AT91C_SPI_NCPHA|AT91C_SPI_BITS_16|(255<<8)|AT91C_SPI_DLYBS|AT91C_SPI_DLYBCT);
//16位数据,传输完成后片选保持,48M/12分频,传输前延时255,连续传输延时255
*AT91C_SPI_PTCR=AT91C_PDC_TXTEN|AT91C_PDC_RXTEN;//使能PDC方式

   index=&txbuff[0];//给地址
   in=&rxb[0];
 for(k=0;k<158;k++)
  {
    *AT91C_SPI_TPR=(unsigned int)(index);
    *AT91C_SPI_TCR = 1;
    *AT91C_SPI_RPR = (unsigned int)in;
    *AT91C_SPI_RCR = 1;
    index++;
    while(!((*AT91C_SPI_SR)&0x00000030));//判断发送是否成功
    *AT91C_SPI_CR |= AT91C_SPI_LASTXFER;;//片选置高
  }//将TX全发送出去
   AT91F_Printk((AT91PS_USART)AT91C_BASE_DBGU,"ok1");
index=&rxbuff[0];
 for(k=0;k<5;k++)
  {
    *AT91C_SPI_TPR=(unsigned int)(index);
    *AT91C_SPI_TCR=1;
        *AT91C_SPI_RPR = (unsigned int)in;
    *AT91C_SPI_RCR = 1;
    index++;
    while(!((*AT91C_SPI_SR)&0x00000030));
  *AT91C_SPI_CR |= AT91C_SPI_LASTXFER;;//片选置高
  }//将RX全发送出去
     AT91F_Printk((AT91PS_USART)AT91C_BASE_DBGU,"ok2");
 index=&dsbuff[0];
 for(k=0;k<2;k++)
 {
    *AT91C_SPI_TPR=(unsigned int)(index);
    *AT91C_SPI_TCR=1;
     *AT91C_SPI_RPR = (unsigned int)in;
    *AT91C_SPI_RCR = 1;
    index++;
    while(!((*AT91C_SPI_SR)&0x00000030));
 *AT91C_SPI_CR |= AT91C_SPI_LASTXFER;//片选置高
 }//将DS全发送出去
    AT91F_Printk((AT91PS_USART)AT91C_BASE_DBGU,"ok3");
 while(1);
}

这是我用PDC方式写的程序,没有成功,但是我不用PDC方式,直接用SPI却可以

int main(void)
{//初始化DB

 uint i=0x80;
 AT91F_DBGU_CfgPIO();

  *AT91C_CKGR_MOR=0x701;   //使能主振荡器和设置起振时间
 *AT91C_PMC_SCER=AT91C_CKGR_MOSCEN;//使能系统时钟寄存器的处理时钟
 *AT91C_PMC_PCER=(1<<AT91C_ID_PIOA)|(1<<AT91C_ID_SPI);
  AT91C_BASE_DBGU->DBGU_BRGR =0x00000001;
 AT91F_US_Configure((AT91PS_USART)AT91C_BASE_DBGU,main_clock,AT91C_US_ASYNC_MODE,baud_rate,time_guard);                  //初始化串口0,
 AT91F_US_EnableTx((AT91PS_USART)AT91C_BASE_DBGU);
 AT91F_US_EnableRx((AT91PS_USART)AT91C_BASE_DBGU);
 AT91F_Printk((AT91PS_USART)AT91C_BASE_DBGU,"serior 0 is ok
");
//以上都是初始化串口做调试之用

*AT91C_PIOA_PDR=(AT91C_PA12_MISO|AT91C_PA13_MOSI|AT91C_PA14_SPCK|AT91C_PA11_NPCS0);
//PIO使能引脚的外设功能
*AT91C_PIOA_ASR=(AT91C_PA12_MISO|AT91C_PA13_MOSI|AT91C_PA14_SPCK|AT91C_PA11_NPCS0);
//外设A分配给SPI外设A功能
*AT91C_SPI_CR=AT91C_SPI_SPIEN|AT91C_SPI_LASTXFER;
*AT91C_SPI_IDR=0x3ff;//允许SPI口
*AT91C_SPI_MR=(AT91C_SPI_MSTR|AT91C_SPI_PS_FIXED|0xe<<16|AT91C_SPI_FDIV|(127<<24)||AT91C_SPI_MODFDIS);
//主机模式,不分频,固定片选0,禁止错误检测
*AT91C_SPI_CSR=(AT91C_SPI_NCPHA|AT91C_SPI_BITS_16|(255<<8)|AT91C_SPI_DLYBS|AT91C_SPI_DLYBCT);
//16位数据,传输完成后片选保持,48M/12分频,传输前延时255,连续传输延时255

 intdisplay1();
 while(1)
 {
    send1(0xf880);
    send1(0xfa32);
    AT91F_Printk((AT91PS_USART)AT91C_BASE_DBGU,"ok000");
    while(1);
  }
}
void send1(uint dat)
{int a;
 while((*AT91C_SPI_SR&AT91C_SPI_TDRE)==0);
 *AT91C_SPI_TDR=dat&0xffff;
 while((*AT91C_SPI_SR&AT91C_SPI_TDRE)==0) {;}   //等待数据发送完成
 AT91F_Printk((AT91PS_USART)AT91C_BASE_DBGU,"0 is ok
");
  a=*AT91C_SPI_RDR;
  *AT91C_SPI_CR |= AT91C_SPI_LASTXFER;
}
void intdisplay1(void)
{
 uint i=0xf880,j=0xf8c0;
     for(;i<=0xf8a7;i++)
     {
        send1(i);
        AT91F_Printk((AT91PS_USART)AT91C_BASE_DBGU,"ok2");
        send1(0xfa20);
        AT91F_Printk((AT91PS_USART)AT91C_BASE_DBGU,"ok4");

    }

 for(;j<=0xf8e7;j++)
 {
     send1(j);
     AT91F_Printk((AT91PS_USART)AT91C_BASE_DBGU,"ok5");
    send1(0xfa20);
    AT91F_Printk((AT91PS_USART)AT91C_BASE_DBGU,"ok7");

 }
 send1(0xf802);//将光标设置到DDRAM的00H地址
 send1(0xf810);
 send1(0xf806);//输入模式设置,计数器的增加随DDRAM,移动禁止
 send1(0xf80c);//显示关,光标关,闪烁关。
 send1(0xf838);//显示设置2层,设置亮度大小100%
}
同样的两个程序,只是用不用PDC的区别,但是我的LED在没有用PDC方式下显示出了想要的结果,而前个程序用PDC方式却没有出来结果,但是根据串口显示结果数据好象是发出去了。请各位帮个忙,这个困扰我好久了谢谢了,我用的芯片是at91sam7s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