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子 s3c2440..郁闷死了

楼主(2008-05-10):
小弟正在画s3c2440的板子,分2部分(2块板子):CPU与存储为一部分;其余接口控制为另一部分。
其中第一部分(CPU与存储)用四层板画,,画不下去了,难走啊。
第二部分用2层板画。
请做过的大哥们给点建议和指导啊........

网友A:
4层板通不了的,除非可以打盲孔

但打盲孔的PCB费用可能远超过用6层板。

网友B:
即使走得通,也不稳定...还是六层吧!!!

网友C:
你的CPU出多少只管脚?

网友D:
四层板和六层板的费用差别不是很大,何苦呢!

网友E:
核心板要用4层做下来比较困难,板子面积大一点还有可能

建议还是用6层板,今天刚画完一个2440的板子

楼主:
谢谢 楼上几位兄弟的建议

决定用6层了,,,4层实在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