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否介绍一下各自用的ARM仿真器

楼主(2008-05-11):
我想买一个,不能用并口的,我的电脑没有并口,串口与USB都可以的。

网友A:
自己做的

我用自己做的WIGGLER,感觉比较慢。

网友B:
自己做

上位机使用OpenOCD,可以通过JTAG正常下载程序,但使用IAR 5.11的DBG Server调试程序时还有一些问题

网友C:
根据你的开发环境而定

wiggle是不行的,它是并口的
你如果用keil开发软件,那么ulink比较合适,性价比高
如果用IAR,ADS等,可以用jlink,功能比ulink强,具体网上有介绍
如果你需要支持的核多一点,可以用multi ice或者magic ice

网友D:
可将flash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拉出来,用rom仿真器

可将flash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拉出来,用romter,这样省去用WIGGLER会很慢的问题.如果在设计初期就设计好就会比较方便.usb romter 比较多.www.startmcu.com 下载速度极快.

网友E:
我们在用J-LINKV6,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