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410如何实现脱机跑?

楼主(2008-05-13):
到目前为止,对2410的基本功能会用了,可是还是不知道如何实现脱机跑?
如果实现掉电不丢失的话,只能将code写道NandFlash中,可是又如何让它跑起来呢?
前提是:NandFlash中只有Vivi。

网友A:
把VIVI地目标代码下进去就能跑

楼主:

VIVI已经烧到NANDFLash里啊,硬件设计NandFlash启动,没有外接NorFlash,
程序现在都在SDRAM里跑,我将代码烧到NandFlash哪个地址空间里,才能实现脱机跑呢?而且掉电之后重启,还可以继续跑啊?拜托啦阿南。

网友A:
下到NANDFlash第0块开始,VIVI自己会处理在SDRAM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