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COSii中中断服务程序里能否请求和释放信号量?

楼主(2008-05-21):
请问uCOSii中中断服务程序里能否请求和释放信号量?
好像互斥型的和计数型的不一样吧?有经验的帮忙说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

只要不用wiatforever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无等待的请求信号量,

也就是说,信号量无效也马上退出,而不会做任务切换或者阻塞程序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