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基于ARM指纹自动身份识别系统设计

楼主(2008-05-21):
   请问哪位知道基于ARM指纹身份识别应 用于高档住宅主人身份自动识别系统怎么设计

网友A:
给多少钱?

楼主:
我是学生在写一篇毕业论文   涉及这方面的知识
本人对这方面不是很熟悉   哪位大哥知道的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B:
google一下,有现成的。论文好办,产品难办。

网友C:
re

ATMEL有现成的模块  ARM7/9

网友D:
见过现成的SDK的

不过以后都要用他的硬件平台,如果产品价格能接受,量又不大,直接用SDK

网友E:
楼主,你到底是想做识别算法还是应用系统啦?

楼主,你到底是想做识别算法还是应用系统啦?

网友F:
做论文和做产品完全是两码事

没有庞大的真实指纹样本库,根本不可能研究出好的算法

楼主:
8楼的  我做的是应用系统
只要从理论上实现就行

网友E:
做应用系统简单

做应用系统简单 (我指的是论文)  算法你就别想了
两种思路:
现成指纹识别模块+主控芯片+你的外设
或着
现成指纹采集芯片+主控(包扩指纹处理)芯片+你的外设

注:后一种实现,你主控里做的算法也是别人提供的,一般是采集器的卖家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