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ARM堆栈

楼主(2008-05-22):
我现在正在学习ARM,可学到堆栈时就开始迷糊了,ARM的堆栈的位置和大小怎样处理,望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A:
堆和栈是两码事

楼主:
能说的详细点吗

2楼的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A:
lz能问得具体点吗

楼主:
ARM堆栈

感谢这面快就回帖!!我的意思是这样我在移植UCOSII操作系统,要定义各个任务的堆栈,也有现成的例子,可我不能深入理解堆栈的定义和作用?

网友A:
Re

栈本身代表先入后出(与FIFO的队列相对照),是一种基本数据结构。
处理器和编译器用栈来保存函数调用和中断处理时的上下文、以及局部变量等。

带操作系统时,任务堆栈的作用相仿,用来保存任务的上下文。
任务定义时,分配好每个任务的堆栈大小,初始化栈顶位置并保存。任务切换时,先在当前任务堆栈保存上下文,保存栈指针;然后修改SP到目标任务的栈指针,再弹出目标任务的上下文,然后就可以执行目标任务了。

网友B:
栈是用来给你保存一些临时变量什么的用的,C编译器也直接

网友A:
圈圈帮看看六楼描述有没有错误

thx

网友B:
呵呵,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

楼主:
知道那么点意思了

知道那么点意思了,我再看看书仔细查一下,谢谢!!

网友C:
首先理解了堆和栈是什么就OK了,

网友D:
大大的才才 fr

国内国际后购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