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ADS1.2来写ARM程序的时候怎么不能生成HEX文件呢>

楼主(2008-05-22):
(无正文)

网友A:
能生成

在Linker-&gtARM fromElf里选

楼主:
我都设置了才发现有这个问题的!

我都设置了才发现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B:
编译有错误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了。没有信息提示吗

会不会目录不对

网友A:
这个hex具体在什么目录下面,会不会是生成了没有找到

我一般点choose给它指定一个目录。

网友B:
当前项目目录下加_Data的目录下的三个目录下的一个中

楼主: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问题因为不能启动AXD点了没有反映

网友C:
有没有编译成功,成功了肯定在对应模式下的目录有的,

而且编译成功了,AXD也是可以启动的,
与生成不生成HEX无关,

楼主:
原来从新建立一个MCP就好了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