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了S3C2440的板子,请大家砸砖...

楼主(2008-05-22):
ARM新菜鸟 首次画的6层板,请各大侠指点!

楼主:
最小线宽 0.1328mm= 5.23mil
最小线距 0.1285mm= 5.06mil---主要是BGA 下面的走线间距为5.06mil,
                             其他间距相对大些
最小过孔(外/内) 16mil / 9.84mil

2层为Plane GND ;5层为Plane VDD33和VDD12(内电层分割后)

网友A:
NOR为什么不转个90度呢?

那样地址线和数据线从SDRAM走过来的时候,长度就不会相差这么夸张了。反正是开发板,空间应该足够的。

5是GND吗?还没铺是吧?
哪个是POWER层?

楼主:
...

多谢 dfgeoff!
两块FLASH转90度确实好许多!

第2层就是GND,已铺。
第5层是POWER,有VDD33  和 VDD12(电层已经分割)
GND 和 POWER 层的图  就在“图5”当中的...
再请指点,谢谢!

网友B:
不错

那个3排接口?有这种插座么

网友C:
等调试好了我再评价

现在不发言

网友D:
厉害!

 相关链接:http://www.123arm.com

网友E:
很好很强大!

期待LZ的 板子出来
看样板比看图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