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44B0扩展FLASH海量存储器,最大容量能做到多少

楼主(2008-05-23):
44b0的每个bank只有32MB,是不是扩展FLASH(NOR或NAND)最大只能到32MB?能否通过其他方式扩展更大的容量,比如I2C的flash?

网友A:
NAND FLASH通常不是以总线方式访问的,而是命令/数据格式

所以容量可以做到多大都可以。

楼主:
圈圈能提供一个常见的NAND FLASH型号吗

其实还是想用NOR FLASH,44B0不带NAND控制器

网友B:
K9F系列

如:K9F1208  64MB 零售大概18元*币左右

网友A:
去三星的网上找找呀,我也不记得型号。

网友B:
re

如果上量的话,大容量的NAND还是比较便宜的,如K9F8G08,1GB的容量,在2~3美金左右

网友C:
采用分页技术或许可以突破32M的限制

但实现起来比较麻烦,感觉没有什么意义,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Nand Flash了。或是挂接SD卡控制器,加入SD做为存储介质。

网友D:
---

挂NAND-FLASH可以的,直接挂在总线上就OK了。NAND-FLASH的容量有多大,44B0就可以挂多大。一般2G字节的不成问题。再大的话可以多挂几片,多少片都可以,基本上没有限制。
每个BANK有32MB,那么每个BANK理论上最多可以挂16*1024*1024片。

网友E:
挂硬盘,用总线可以模拟PIO模式访问

反正现在500G硬盘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