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00ebi地址线这一块有点不理解

楼主(2008-05-24):
我现在正在学习at91rm9200,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关于存储这一块的
MC(memory control)把4G的地址空间分成了16个area,每个256M
area0 为内部存储
area 1-8 为EBI分配(外部总线)
area 9-14 未定义
area15 内置外设地址空间
主要用地址线的高4位来译码,A[31:28]
1,这样还剩下28位,A[27:0],但是EBI手册部分说多达26位的地址总线A[25:0],可对64-M字节空间寻址,为何不是28位,而是26位,A[27:26]这两位该如何处理?

2,可对64-M字节空间寻址,是不是就是意味着我的每个片选最大只能接64M的容量?

3,拿chip slect 0 (NCS0)来说,MC分配的地址空间为0x1000_0000—0x1FFF_FFFF,64M的寻址范围为0x1000_0000—0x13FF_FFFF,这就是意味着0x13FF_FFFF到0x1FFF_FFFF这一段地址空间没有使用,如果访问0x13FF_FFFF到0x1FFF_FFFF范围内的内容,将返回异常?

希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re

1、考虑数据总线是32位时,寻址时A0和A1是不用的。

网友A:
re

2、其实达不到64MB,因为A24不能使用,请看勘误手册。

网友A:
re

3、返回data abort 异常